求助三菱编程软件时间继电器线圈如何输入

楼主(2014-07-04):
时间继电器线圈输入不进去

网友A:
怎么个输不进去??其他的输出线圈可以吗??是不是在写入模式??

网友B(2014-11-07):
是定时器吗?按快捷图标输入T1或123等,空格k10或k20。按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定时器吗?按快捷图标输入T1或123等,空格k10或k20。按需要就可以了
T+数字+空格K+需要的时间

网友D:
OUT T0 K10 这样就好了呀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