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4-07-04):
现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MR-J2S-A 200A 伺服驱动器上电就报AL.16,经送外修后,在高速运行时(如500转/分钟)正常,不会报警,而在低速运行时(如20转/分钟)就会报AL.20,有时候可以运行10来秒,有时候一运行就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1.接通CN2没有连接插好。 解决办法:正确连接。 2.编码器电缆故障(短路或断路)。 解决办法:修理或更换电缆。
建议楼主下载一份MR-J2S的伺服手册。
机械臂

楼主:
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换了另一套不会报警,而且是在低速的时候才报,高速运行的时候不会报

网友B:
熟读伺服手册,查看相关参数是否有设置错误的地方。

网友C:
没有修好的

网友D:
手册里有详细的问题报警处理。
心

楼主:
没有实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