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串口发送数据监视问题
呆

楼主(2014-07-04):
请教下大侠;三菱PLC用串口模块QJ71C24N发送数据,有什么方法能监视到所发送的数据。具体怎么操作
崇拜高手

网友A:
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接收PLC发送出来的数据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GX WORK2软件有带串口监视功能

网友C:
GX WORK2软件有带串口监视功能?我怎么没找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打开GX WORK2软件,单击工具下拉菜单,选择智能功能模块用工具(选串行通信模块线路跟踪)
我查看线路跟中的结果与我发送的数据相差很多油很多数据都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
三菱PLC串口发送数据监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