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PID整定

楼主(2014-07-04):
各位老师们好!
我在外面出差 发现别人做的PID程序 的KP=100 KD=50 采样=2ms kI=0 这是怎么回事? 并且控制起来比我自己整定的参数控制起来要稳定的多得多,求教各位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啊? 我自己改成相同的参数老是会超上限,造成塞车事件。 也不知道他们的参数是不是具体的PID参数还是自己做的PID公式,(小弟用的系统自带的PID公式)
O(∩_∩)O~

楼主:
人工置顶 求大神........
O(∩_∩)O~

网友A:
PID参数的设定是要根据控制设备和现场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我用三菱PLC设计设计的一套流量控制系统,每年检修结束后都要从新设定参数,只是变化的不大。一般的经验值只是给出了一个范围。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