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电柜散热风扇安装吸风还是排风方式哪种效果好?

网友A:
要说最好,一个吸风一个排风,让空气形成对流,最好。

网友B:
熱氣會往上,所以風扇裝上方或左右兩側,向外排氣,下方有進氣孔,裝過濾網

网友C:
一般最好一进一出2个,当然安装单一,排风。

网友D:
单一的话排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氣會往上,所以風扇裝上方或左右兩側,向外排氣,下方有進氣孔,裝過濾網

可在陶瓷地砖厂压机车间粉尘很多过滤网没有几天就堵死了。

网友E:
可在陶瓷地砖厂压机车间粉尘很多过滤网没有几天就堵死了。

建议做电房,安装空调。

网友F:
一进一排,进气过虑,经常除尘

网友G:
我修过德国的数控电箱,最顶上就是一个空调机

网友H:
全封闭用空调,或者上部强抽风下部加过滤网,怎么都得定期清理滤网,你环境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在陶瓷地砖厂压机车间粉尘很多过滤网没有几天就堵死了。

下吸上排,从“十万八千里”外的“东土大唐”处铺一管道引来凉风降温。
陶瓷厂用到大量的变频器,你这个热量应该是变频器的,加上车间环境温度高,在电柜没有条件安装到配电室装空调的情况下,你想降温的可能性不大。如不从车间外引风,风扇将会是摆设。

网友J:
如果要做完全隔离,不让粉尘进入电箱内部,可考虑用热交换器或空调,不过热交换机及空调进风口必须经常清理,以免堵塞。
此种做法可使电箱内部无粉尘进入。我已经在机器人电控箱中成功动用。
热交换机可使电箱内部温度只高于环境温度3-5度,而空调效果就更好,但价格高

网友K:
进冷风,排热风

网友L:
一般高端的控制柜都是有空调

网友M:
单一的用吸风好点,里面形成正压,会减少灰尘进入,记得加过滤网哦

网友N:
不能做好防尘,老老实实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