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菱QOOUJCPU的通电,输入输出模块没反应,求指导

楼主(2014-07-04):
在通电之后,cpu和定位模块都有指示灯亮起来,但输入和输出模块的指示灯一点反映都没有,求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是正常反应,还是有故障。

网友A:
plc无故障,应该是外部电源供给问题,检查开关电源。

网友B(2014-08-09):
看下你的输入输出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输入输出模块24V工作电源没接好,如输入输出通讯不上,主基板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