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原因

楼主(2014-07-04):
FX2N-48MR没加电5个com端口与各自的输出点直接通,请大家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继电器烧了???

网友B:
没加电什么意思?

网友C:
没什么原因,坏了。

网友D:
输出继电器触点全部粘连?这么巧?你是怎么测的?没有断开输出点的负载,误判了吧

网友E: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输出继电器没有复位,硬件故障

网友G:
plc本身坏了

网友H:
你的线接错了直接有电压输入导致有输出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I:
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J:
不加电接个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