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是变频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楼主(2014-07-04):
家用空调是变频的好,还是普通的好?因为房间不大,又是偶尔才用到一次,不装又不行?

网友A:
当然是变频的好,节能、运转噪音小,不十分在乎价格的话建议买变频的。
start

网友B:
变频的空调好处是节能,另外不太好的是灌一次雪种要300大洋,并且时间挺长的

网友C:
你要是不是24小时使用 普通的就可以,偶尔用一次或者一天两三个小时,变频的和普通差别不大,我家两台电费差不多,没看出变频的省电多少

网友D:
现在大部分空调都是变频的

网友E:
刚买了奥克斯的。定频

网友F:
普通的好,变频的第一次抽真空不好的话,制冷效果就不行了,弄不好就报废了。有风险,变频的不一定节能的。

网友G:
变频主要不在节能,说节能谝人的,主要是舒适度好,

网友H:
选家用空调想省电要看你每次使用的时间长短,如果每次开空调时间能持续6个小时以上就选变频空调,每次开机时间很短建议买定频的,如果你每次使用时间比较短的话,变频空调比定频的还废电。

网友I:
变频对马达质量要求高,启动快速冷快,费电,变频时控温准,马达易磨损,噪音特大,震动特大,经常共振,谐振,像飞机,拖拉机,内机与外机抖动,是一种概念产品,省电要买优质压缩机,宁静稳定速度。

网友J:
还是普通的好!如果你不是经常用。因为变频的价格贵,而且这贵出来的这部分钱变频空调未必就能给你省回来!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K:
偶尔才用到一次就便宜的好!!
QQ:1056748134

网友L:
关键是舒适性

网友M: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普通定频的性价比要高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好,变频的第一次抽真空不好的话,制冷效果就不行了,弄不好就报废了。有风险,变频的不一定节能的。
6楼说的有道理;变频的纯进口的好一点;国产的质量确实不行;故障率高;坏了基本报废;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O:
变频的主要缺点是除湿效果没有定频的好。

网友P:
变频的好

网友Q:
不要被美的的广告忽悠了!一晚一度电!!!一晚一度电的要求是完全密封的环境加隔热的房子下实验的?谁家做的到?变频都是冷暖机!适合北方城市~个人觉得南方城市没必要买变频!格力的真的不错

网友R:
肯定变频的好啊

网友D:
差不多的,广告吹的厉害

网友S:
我想在坐都是搞电控技术的,变频,定频空调,普通人不怎么理解,我想我们多少都应该有点理解。关于空调省电费电应该跟房间的大小,使用的时间,频率等等因素决定的,所以要选合适自已的空调。我家所有的空调都是定频的。我看也没有费多少电费啊!!!

网友T:
我看到不如定频的好,省钱,维修费用也少

网友U:
变频空调在舒适度上比普通的要好很多。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不要被美的的广告忽悠了!一晚一度电!!!一晚一度电的要求是完全密封的环境加隔热的房子下实验的?谁家做的到?变频都是冷暖机!适合北方城市~个人觉得南方城市没必要买变频!格力的真的不错

不知这位朋友使用过一晚一度电那几款空调没有,看这样说,可能是没使用过,一晚一度电,不是在密封的环境中使用的,它是机械式的实现一晚一度电的,就是不管你房间温度多冷多热,始终保持8小时一度电的,就是在露天环境中也是这样的,启动ECO节能模式后,温度调节机器不会响应的,室外环境30度左右的时候,使用节能模式,房间的温度是二十六七度,比较舒适的,但是室外环境温度在二十五六度左右,呵呵,节能模式能冻死人,总体来说,一晚一度电的那几款空调还是不错的,变频空调比定速空调控温精准,舒适度高很多,家里有小孩,建议买变频的,至于美的、格力,感觉都差不多,那个都行。

网友W:
变频好,房间小更要了,房间大点还好点用定频可以,

网友X:
家用还是普通的空调较好,因为是家用就不能不考虑电费,所以不可能长时间开着空调,只在需要时开,所以选普通的空调应该能满足家庭应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