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

楼主(2014-07-04):
伺服放大器MR-J2S-A与MR-J2S-B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R-J2S-A有些参数必须手动输入,B可以通过QP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问过的,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A型号的参数存储在驱动器里,B型号的参数存储在定位模块或者MOTION CPU里
而且B型号大部分输入输出点是不用外部接线的都通过通讯完成,A型号得靠外部端子排接线
还有QP是用来设置QD75的吧
设置驱动器应该要用MR Configurator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A 型号接线走脉冲,B型号支持通信走脉冲

网友D:
3楼的回答为正解!

网友E(2014-09-11):
A: 一个是接线的方式,(通用接口型)
B: 一个是通信的方式,(SSCNETIII连接型)
建议你多看看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