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4):
Q系列PLC里的文件寄存器R与变址寄存器Z配合使用看不懂,如R0Z0是什么意思?除Z0要赋值外,R(0+Z0)也要赋值吗??哪位专家能否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啊,谢

网友A:
當 Z0=0   R0Z0=R0
     Z0=1   R0Z0=R1
     Z0=2   R0Z0=R2

因此只要改變Z0的値 就能讀到不同R的值

网友B:
解释的很好,就是那样的了

楼主:
还是这个问题?R(0+Z0)也要赋值吗??

网友A:
一般用法
當需要將 D0~D100的值(0~100) 存入 R0~R100
本來要
-------------------------[MOV D0 R0]
-------------------------[MOV D1 R1]
-------------------------[MOV D2 R2]
                    .
                    .
                    .
-------------------------[MOV D100 R100]

但用变址寄存器Z
---[> Z0 K100]-------[MOV K0 Z0}
--------------------------[MOV D0Z0  R0Z0]
--------------------------[INCP Z0]

R0~R100的值=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