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伺服配变压器

楼主(2014-07-04):
一台750W 3.7A的伺服驱动器要配多大的变压器(三相220V的)???公式
一台3KW 8A的伺服驱动器要配多大的隔离变压器(三相380V的) 380转380??式

网友A:
千瓦数乘以1.5倍吧,伺服的够用了

网友B: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C:
第一个用1000到1500伏安,380变220.第2个是380的不用变压器呀,直接接三根火线就行

网友D:
主要看你的伺服马达的负载情况。
以3KW伺服为例,如果你的负载率是60%,配个3KWA的变压器不会有问题,如果你的负载率为100%,并且偶尔有过载的话,那就配个4KWA的变压器。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E:
保守点乘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