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20A,怎么判断其是否正常?

楼主(2014-07-05):
一台设备不工作,触摸屏点击无反应。触摸屏I/O项里显示伺服故障,但是伺服放大器上报警显示AL-- --,是乎正常。但手动状态下,伺服电机也不工作,设备其他功能正常。伺服是MR-20A,PLC是信捷,老师们指点一下,怎么判断伺服器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手动状态是否是PLC中的手动模式?如果是伺服报警输入点接线不良,亦可导致报警,而伺服本身无报警,这样PLC中的手动模式也不能驱动伺服电机,使用驱动器中的点动运行功能,检查是否有报警,是否能点动,这样即可排查故障原因。注意:点动运行需将SON信号置off,否则不能点动运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先谢了。我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