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现有好几台电加热设备用的是三相加热管,万用表2M档测量绝缘电阻值为无穷大,但是一通电外部总电源漏电开关就跳闸。
现在我想请教的是,在不用空气开关替换总电源漏电开关和加热管的情况下还有其它方法没??
现在安监管控严!!车间必须配备漏电总开关!现在为这加热漏电问题己经烦闷!!
还望路过的高人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A:
像这什情况最好用500v摇表摇!

网友B:
        普通的万用表内部电池是9V的,由于电压很低,一般用于测量低压元件的电阻。测量市电绝缘电阻时,由于工作电压高,一定要选用500V摇表进行测量,这样就能测量出那相线路绝缘有问题。另外就是一定要将设备的接地线处理好,保证你的接地电阻符合国标的要求。在保证了线路绝缘正常和接地电阻良好的情况下,漏电开关跳闸的问题就会解决。                                                                     记着我是新疆的自控工程师啊,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另外就是总开关的漏电电流是否太小,设备过多它的漏电电流也会有相应增加的

网友D:
电热管在热态时总是漏电的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换漏电断路器,那你整机接零线,同时和大地绝缘

网友E:
用万用表测接地电阻是不准的,一定要用500V的摇表来测,如果在2M以上才算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目前考虑订制加热管,市售的不好使。再次谢谢!

网友F:
    外壳采用接零保护不跳,不要再做重复接地,使用时零线及设备外壳带微弱电压,缺点是一旦总零线断线,外壳带110伏特电压,漏电时当然也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采用接零保护不跳,不要再做重复接地,使用时零线及设备外壳带微弱电压,缺点是一旦总零线断线,外壳带110伏特电压,漏电时当然也会跳。

不希望了!!已经定制了加热管!设备外壳做绝缘处理不可能!只会越整越麻烦!

网友G:
漏电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好是找到漏电的地方,如何仅换空气开解决,漏电还存在,更危险。那些回答说什么接地接零的电工啊,是不了解漏电开关的原理,要好好加强加强。
QQ:1056748134

网友H:
你试验一下4线防漏电开关

网友I:
应该是漏电开大灵敏,换一只漏电开关,工业用电多台设备同时共用一个总开关时,漏电电流应选择100MA的开关

网友J(2015-04-29):
您好我们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
总漏电开关可以选择100到200MA的漏电电流,动作时间也可以选择大于0.03秒的,尽量不要用100MA电流以下的!单路可以选择漏电流小点。直接连接负载的才考虑30到50MA漏电电流。如果设备类型多台数也多,建议每台设备单独接漏电开关,不要连接地线(即设备外壳保护地线),因为总地线接头一旦锈蚀、电阻增大,一台设备漏电,会导致所有连接在该地线网络上的设备带危险电压,而本机不漏电的漏电开关却不会跳闸保护!!!

网友L:
排除法,其中一根漏电了,一根一根拆,我这里也是这样的。可以用摇表摇一下,电阻小的通通换掉。

网友J:
该弄的都弄了给电5分钟左右就跳闸,在量加热管就接地了加热管换好几组了,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M:
用1000V摇表也没用,在冷态下不漏电,加热后才漏电。这个我也碰到。

网友J:
您最后有什么办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