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螺杆式空压机常见的故障温度过高引起的原因很多,本人知道是滤油器太脏,环境通风散热状况不良,散热器堵塞,大家说说还有那些原因。

网友A:
加载阀密封损坏排压传感器损坏
按时保养才能保证运行正常

网友B:
网上查的,若机房温度在许可的范围内,油位是在正常状态,首先确认机器测温元件是否有故障,可以用另外的测温仪器进行校对,如果确认测温元件无问题,然后检查油冷却器进出口的温差,正常在5~8℃之间。温度如果大于此范围,说明机油流量不足,油路有堵塞,或温控阀未完全开启,需要检查机油滤清器,有些机型有机油流量调节的先调节到最大,检查温控阀是否正常,可以取下阀芯,封闭温控阀的一端,强迫机油全部通过冷却器,如果以上方式未能解决,就要考虑油路是否有异物堵塞。

如果温差小于正常范围,可能是散热不良,检查水冷机是否进水量不足,进水水温是否过高,是否冷却器结水垢(水路部分),是否冷却机内有油垢(油路部分),检查散热器是否太脏,散热器内是否有油垢,散热风扇是否异常等。如果温差在正常范围,机器依然高温,说明机头的发热量超出正常范围,应检查是否超压运行,是否油品不对,是否油质老化,是否机头轴承问题甚至端面摩擦。另外,有断油阀的,要检查其是否有故障,断油阀故障一般会开机就跳,温度直线上升。
QQ:105674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