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这个问题前几年在这个论坛里说了,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回复了,我只能写一个新帖了,请包涵。这两天我上传我们的一个老设备的屏,gp570的屏,报错提示“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a file”,我看见大家都说用 GPmnt这个软件可以,我就下载了一个,可连接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了,  在状态栏里面出现这样的提示,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cation circuit     CORE-ID Check    Apparatus information is not registered. 请叫大侠 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乐我飞翔于2014-07-05 11:26发表的 GP屏的问题请教大家 :
这个问题前几年在这个论坛里说了,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回复了,我只能写一个新帖了,请包涵。这两天我上传我们的一个老设备的屏,gp570的屏,报错提示“No upload information in GP data file”,我看见大家都说用 GPmnt这个软件可以,我就下载了一个,可连接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了,  在状态栏里面出现这样的提示,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cation circuit     CORE-ID Check    Apparatus information is not registered. 请叫大侠 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请使用原装电缆试试?

楼主:
触摸屏是 gp570的,数据线是 刚买的 GPW-CB02,软件用的是 pb3 ,7.29的,
数据线应该是 能连上的,就是不让下,还有 就是 原装 的数据线 在哪找?

楼主: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cation circuit     CORE-ID Check    Apparatus information is not registered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我用的 这个 GPmnt软件 没有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