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描述:第一个电表
描述:第二个电表
公司上个月用了7万多块的电费,电费单里面有个一有功和无功计算,我们公司总用电是:有功 83247千瓦时,无功是:59597千瓦时,由于公司有很多CNC ,机床,马达这些感性负载较多,无功这部分很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部分无功的用电,降低公司电费呢?

网友A:
  测出谐波最大的次数,比如23次,再加装有源滤波系统功率与谐波电流匹配,功率因数提高后就减少了总电流,从而减少了线损,多用高效电气产品也能节能。

网友B:
加无功补偿装置,是不是原来的无功补偿装置容量不够?
  • 下载积分:+5(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C:
    安装谐波电容补偿装置,功率因素可保证在0.95以上。
  • 下载积分:+5(ogreman) 真诚感谢!
  •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D:
    无功被罚3千多块,你们公司电工怎么做的,查查配电室的无功功率补偿器。一般配电室都配有全自动的无功功率补偿柜,如果坏了赶紧修好,如果容量不够赶紧加补偿柜啊。
    QQ:1056748134

楼主:
    谢谢哦,我们公司都没有这个无功功率补偿器,那个电工太水了,如果要加这么一个无功功率补偿器,大概需要花多少钱,看样子必须要装了。
引用 网友D:
    无功被罚3千多块,你们公司电工怎么做的,查查配电室的无功功率补偿器。一般配电室都配有全自动的无功功率补偿柜,如果坏了赶紧修好,如果容量不够赶紧加补偿柜啊。

楼主:
    你好,安装补偿装置这部分花费大概需要多少钱,现在我们公司是从315KVA变压器接出来的电。公司总电流大概去到250-300A的样子
引用 网友C:
    安装谐波电容补偿装置,功率因素可保证在0.95以上。

网友E:
    一台电容柜的钱一年就能省回来。

网友F:
    无功柜有无触点还有接触器的,补偿回路的多少不同,一般万八千的就够了。赶紧上吧,投资少,见效快。

楼主:
    你好,我们公司公司用电性质是 大工业 1-10千伏,然后公司总电量是去到250-300A的样子,因为我不专业,像我们这样的用电情况,大概需要多少钱能搞定这个无功补偿的柜子。
引用 网友F:
    无功柜有无触点还有接触器的,补偿回路的多少不同,一般万八千的就够了。赶紧上吧,投资少,见效快。

网友G:
    计算公式我忘记了;我厂10000v高压;低压400v。变压器2500kva,当时补偿多少千乏的容量是百度上找到的;现在用的很好;功率因数在0.98-0.99之间;每个月奖励我厂7000左右;你在百度上看;比较简单的;买一块功率因数自动补偿就可以了;计算一下需要的电容容量;假如你现在是0.93;那么提高到0.99需要多少电容;电容必须要质量好的;否则经常更换麻烦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公司公司用电性质是 大工业 1-10千伏,然后公司总电量是去到250-300A的样子,因为我不专业,像我们这样的用电情况,大概需要多少钱能搞定这个无功补偿的柜子。

    最好找专业点的公司,无功补偿按照电压等级分一般分为高压侧补偿和低压侧补偿,价格相差很大。按照类型分为有源;无源无功补偿,价格相差很大。还分为有触电和无触点等。
    而且单纯的无功补偿和带谐波滤除装置的无功补偿价格相差也很大。
    不能单纯看价格的。
    既然你说不怎么熟悉这个方面,建议最好看看设备商家的已经实际运行的无功补偿的情况。也就是看看设备商家的业绩和产品达到的效果,不要只听忽悠。

    当然也有一种是只要能捞到钱就行的,至于效果不再考虑范围之内的情况。

网友I:
用电量大的电容柜很有必要,我之前接触过一个专业搞电气节能的说,像我们电机多的,经常启停的,能省不少电费,而且对用电器也很有好处。

网友J:
加装电容柜,要速度,要不每个月罚你几千块。上个分公司用电430000kw/H左右,功率因数是0.99,金额好像-3600多。你报变压器容量,做电容柜会帮你计算好,安装好就可以呢。

网友K:
为什么会有罚款,发款金额如何计算

网友L:
加装无功补偿装置,研究设备的节能降耗措施。如果自己在这方面技术还不是很熟悉的话,可以委托外面专门做这种设备的公司来帮你做。

网友M:
增加无功补偿或者自己做个,一个千瓦好像0.3KVA  不过实际要大 自己做大概10000左右
我自己做的补偿75KW的空压机用了105KVA的电容模块    线路长压降大

网友N:
版主说的很对。支持。

楼主:
你是人才,应该为公司赚了不少钱,自己也搞了不少钱吧,呵呵
引用 网友H:

最好找专业点的公司,无功补偿按照电压等级分一般分为高压侧补偿和低压侧补偿,价格相差很大。按照类型分为有源;无源无功补偿,价格相差很大。还分为有触电和无触点等。
而且单纯的无功补偿和带谐波滤除装置的无功补偿价格相差也很大。
不能单纯看价格的。
既然你说不怎么熟悉这个方面,建议最好看看设备商家的已经实际运行的无功补偿的情况。也就是看看设备商家的业绩和产品达到的效果,不要只听忽悠。
肥仔米

网友O:
楼主是那里的,我认识很多成套厂,如有需要请联系我。0757-88723656/陈工

楼主:
我们公司在珠海这边,方便搞不》?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那里的,我认识很多成套厂,如有需要请联系我。0757-88723656/陈工

网友P:
只有找一家专业做成套变配电的公司就可以给你解决。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用电量大的电容柜很有必要,我之前接触过一个专业搞电气节能的说,像我们电机多的,经常启停的,能省不少电费,而且对用电器也很有好处。

频繁启停对设备有好处?对电缆线有好处?,高见,领教了。

网友R:
加装电容补偿柜。

网友S:
找家专业的节能公司,
为你公司做全面的节能分析,而且还不要花一分钱
只不过省下的电费要分给他一些,如果省不下电费,只能怪他自个学艺不精了.

网友T:
家全自动无功补偿。

网友U:
买一台补偿柜并到变压器出来的铜牌上就可以了,根据你的描述,选择150&的电容8只装的就够了

网友V:
楼主变压器容量315kva,原功率因数0.78,相当于基本上没有进行无功补偿,毛估估一下,加装12个16kvar 0.45kv的三相电力补偿电容器自动投切,cosΦ就可以控制在0.95左右了。
我们工厂的无功电力补偿柜都是电工自己动手制作的,就地补偿优于集中补偿,条件允许的话尽量使用就地补偿。

网友W:
羊毛出在羊身上,无功补偿是要电费的,奖的还不够自已出的电费。不过可以改变用电质量对设备是有好处的。节约电是节不了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在珠海这边,方便搞不》?
中山神湾有个亿控成套电气设备公司有做这个的,很近的,可按照你的要求定做,我有在那个厂做过几套,总电流下降是非常明显的,那个厂工程师的电话我现在没有了,你在网上找一下,一定能找得到,你那个估计也就8000左右就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