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磅重量不准问题

楼主(2014-07-05):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个地磅有4个传感器装在地磅的4个角落下,每个传感器为2400KG用一个中继设备统一与称重仪表接口相接,为什么这种称称出来的重量与其它的称不一样了,更换了传感器,用了不到半个月,又有问题了,请各位师傅们这是哪方面的问题,能够减速少这种故障率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传感器一般很少坏的,查一下中继和仪表有没有问题。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海纳百川

网友B:
排除技术方面。软件硬件方面的原因;请仔细检查磅底下有没有微型接收器;在300米之间遥控控制磅的重量;还要3113显示仪表有没有修理;里面放一个插件;外面也能遥控;我厂100t的磅;内部人员内外勾结这样搞的;很多地方也出现过;你仔细看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C:
地磅很少坏的哦,是不是被人装干扰器了?

网友D:
从重量传感器的原理来看他就是一个电桥的工作原理,额定的工作电压加在电桥的两个相对臂上,当有一处面受力后,一个臂的电阻就发生变化,电桥的另两个相对臂上就会产生差压,从而输出一个电压。另外重量传感器内的电阻丝是很细的。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1、工作电压不超压 2、受力面不超重 3、无外加电压 4、传感器可靠地安装在称体上。损坏的可能性很小。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E:
是不是干扰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们:问题是找出来了,不过以前那个装称的每次有问题就是说传感器损坏,说什么是打雷打坏的,我不太信,所以就自找问题结果怎么着,只是一个传感器没有扭紧,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F:
黑心厂家

网友G:
故意的
QQ:105674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