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怎么计算?

楼主(2014-07-05):
m0~m15中,M0,M3数值都为1,其他都为0,那么,K4M0数值等于多少?

网友A:
十六进制F000

网友B:
K4M0数值等于9
下载积分:+2(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4M0数值等于9
他说的是对的,至于计算方法,可以看看书,或者用科学计算器!

网友D:
m0=2º M1=2¹ M2=2² M3=2³......以此类推
K4M0=2º+2³=9
下载积分:+1(cexo00918)
下载积分:+2(changyu033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