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密码和维纶人机密码可以破解吗?

楼主(2014-07-05):
西门子s7-200PLC密码和维纶人机密码可以破解吗?哪里有破解器卖么?

网友A:
200密码可以破解,威伦我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B:
S7-200密码的破解有一定的难度,不过现在已可以拆件破解4级密码了。维纶的屏现在破解密码还是不行的,好在触摸屏的编程不复杂,自己编一个也是可能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C:
都可以解不过要看具体型号200的都没有问题维纶的有能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