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松下DF上升沿微分与↑上升沿检测同一个程序动作先后结果不同
X2用DF上升沿微分与↑上升沿检测的程序
下面是X1先动作X2后动作,Y1、Y2结果

下面是X2先动作X1后动作,Y1、Y2结果

abcde12345

网友A:
要是相同了,就说明这机器坏了。X2上微分只是检测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好像是一个是当前周期一个是下一个周期

网友C:
同意一樓的說法

网友D:
引用楼主fsjnzhy于2014-07-05 16:15发表的 松下DF上升沿微分与↑上升沿检测同一个程序动作先后结果不同 :
松下DF上升沿微分与↑上升沿检测同一个程序动作先后结果不同
X2用DF上升沿微分与↑上升沿检测的程序
下面是X1先动作X2后动作,Y1、Y2结果
[attachment=123087]
下面是X2先动作X1后动作,Y1、Y2结果

DF指令是对其前面所有的逻辑接通后做上升沿微分,也就是说,DF指令前的接点全部接通后接通一个周期,而 ↑ 只对使用此符号的单个接点取微分

图1中
第一行,当X1  X2全部接通时,DF动作一个周期,Y1置位
第二行,因X1先动作(已接通),X2动作时,对X2取上升沿,此时整个通路接通一个周期,所以Y2置位

图2中
第一行,与图1中解释相同
第二行,因X2先动作,此时X2取上升沿,接通一个周期,但此时X1未接通,所以该行不通,Y2不工作,之后再接通X1,因X2的一个上升沿周期已过,Y2并不接通

关键在于DF 与 ↑  的使用不可混淆,DF是对其所在行前面所有指令结果为1时做上升沿微分,而  ↑  则是对使用其的单个接点取上升沿微分
  • 下载积分:+5(znz43)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