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如图1所示的零件,其材料为45钢,零件的外形轮廓有直线、圆弧和螺纹。欲在某数控车床上进行精加工,编制精加工程序。

图1  车削零件示例
  1)依据图样要求,确定工艺方案及走刀路线
  按先主后次的加工原则,确定其走刀路线。首先切削零件的外轮廓,方向为自右向左加工,具体路线为:先倒角(1×45°)→切削螺纹的实际路径φ47.8→切削锥度部分→切削φ62→倒角(1×45°)→切削φ80→切削圆弧部分→切削φ80,再切槽,最后车削螺纹。
  2)选用刀具并画出刀具布置图
  根据加工要求需选用三把刀具。1号刀为外圆车刀,2号刀为3㎜的切槽刀,3号刀为螺纹车刀。刀具布置图见图2-41(b)。对刀时采用对刀仪,以1号为基准。3号刀刀尖相对于1号刀刀尖在Z向偏量15㎜,由3号刀的程序进行补偿,其补偿值通过控制面板手工输入,以保持刀尖位置的一致。
  3)工件坐标系确定
  由工件图样尺寸分布情况确定工件坐标系原点O取在工件内端面(如图示)处,刀具零点坐标为(200,350)
  4)确定切削用量
  切削用量应根据工件材料、硬度、刀具材料及机床等因素来综合考虑,一般由经验确定。本例各刀具切削用量情况如表2-5所示
表2-5  切削用量表

  5)  编制精加工编程
  该系统可以采用绝对值和增量值混合编程,绝对值用X、Z地址,增量值用U、W地址,采用小数点编程。
  O0020
  N01 G50 X200.0 Z350.0;(工件坐标系设定)
  N02 S630 T0101 M03;(用1号刀,主轴正转)
  N03 G00 X41.8 Z292.0 M08;
  N04 G01 X47.8 Z289.0 F0.15;(倒1×45°角)
  N05 W-59.0;(车φ47.8㎜外圆)
  N06 X50.0;(退刀)
  N07 X62.0 W-60.0;(车削锥度部分)
  N08 Z155.0;(车φ62mm外圆)
  N09 X78.0;(退刀)
  N10 X80.0 W-1.0;(倒角)
  N11 W-19.0;(车φ80mm外圆)
  N12 G02 U0.0 W-60.0 I63.25 K-30.0;(车削圆弧)
  N13 G01 Z65.0;(车φ80mm外圆)
  N14 X90.0 M09;
  N15 G00 X200.0 Z350.0 M05 T0100;(退刀)
  N16 X51.0 Z230.0 S315 T0202 M03;(换2号刀,快速趋近切槽起点)
  N17 G01 X45.0 F0.16 M08;(切槽)
  N18 G04 X5.0;(延时)
  N19 G00 X51.0 M09;(退刀)
  N20 X200.0 Z350.0 M05 T0200;(退刀)
  N21 G00 X52.0 Z296.0 S200 T0303 M03;(换3号刀,快速趋近车螺纹起点)
  N22 G92 X47.2 Z231.5 F1.5 M08;(车螺纹循环,循环4次)
  N23 X46.6;
  N24 X46.2;
  N25 X45.8;
  N26 G00 X200.0 Z350.0 T0300;(退至起点)
  N27 M30;(程序停止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