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写入问题 急!急!

楼主(2014-07-05):
有台加密了的FX3U PLC,现在写程序进去也要密码,请教各位同行,怎么写程序进去, 谢谢!!
一直在学习

楼主:
我是想写新程序进去,可是写程序也提示要密码。
一直在学习

楼主:
清除PLC内存是可以写入,可有没其他办法,不用清除PLC内存的办法,谢谢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先清除PLC内存 再写入程序

网友B:
解密呀,解密后先把原程序与参数读出来

网友C:
先格式化,把内存清零,然后再写入。
海纳百川

网友D:
家园里面有3u的解码方法了;我实验过;可靠;你看看;解码论坛;
真诚到永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除PLC内存 再写入程序
谢谢!! 最后还是无奈的清楚内存后再写入程序。
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