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5):
SFC67、SFC68  300PLC之间通讯最大字节是多少?

网友A:
最多76个字节

楼主:
对于单向基本通讯,使用系统功能 SFC67 (X_GET)从一个被动站读取数据,使用系统功能SFC68(X_PUT)将数据写进一个被动站(服务器)。这些块只有在主动站中才调用。对于一个双向基本通讯,调用站中的系统功能SFC65 (X_SEND),在该站中想将数据发送到另一个主动站。在同样为主动的主动接收站中,数据将通过系统功能SFC66 (X_RCV)记录。
     两种类型的基本通讯中,每次块调用可以处理最多 76 字节的用户数据。对于S7-300 CPU,数据传送的数据一致性是 8 个字节,对于S7-400 CPU则是全长。假如连接到S7-200,必须考虑到S7-200只能用作一个被动站。

这数据传送的数据一致性是8个字节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