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伺服驱动器,不能保存修改后的参数

楼主(2014-07-06):
我用的是三菱MR-JE-200的伺服驱动器,我试了很多种方法,可是断电以后还是原来的参数,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否帮个忙,谢谢!

网友A:
供电不对。
这个伺服应该接3相220V。
你可能有一路缺相,所以没保存住参数。
如果只有单相电,接L1 L3也可以试试。接L1 L2肯定不行。

楼主:
已用了伺服变压器,接的就是3相220V

网友B:
JE没用过,但是J3的PA19参数是参数锁,可以禁止参数写入,JE应该也是PA19参数,你可以试试先修改该参数断电重启后再修改其他参数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把PA19修改为00AA就是所有参数可读可写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应该是单相电源接错了,接L1、L3才能修改参数,接了别的改后断电还会恢复的

网友D:
签订完毕,是不是电子变压器?电源有问题,从前我遇到过。

网友E:
如果是电子变压器,要注意接线,好像和J3的不同,问一下电子变压器的厂家或者经销商,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面不知道是那两根线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F(2015-04-26):
要保存到闪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