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手自动切换
做事心态最重要

楼主(2014-07-06):
步进指令中用y1后,在步进外是否可以y1

网友A:
这样就是双重输出
做事心态最重要

楼主:
我调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B:
编译可是可以啊,但是在实际应用会不会有冲突呢?

网友C:
兄弟 在步进程序用个普通M代替就不用想那么多啊

网友D:
我在Q中写QD75定位时也试过,写是能写,而且也不报错,但是只有一个地方的输出是可行的,第二个地方的输出就算导通了也不执行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做个小程序试试吗?

网友F:
用M,然后再去驱动Y
做事心态最重要

楼主:
我用辅助继电器做了闭锁

网友G:
会冲突,绝对不行

网友H:
自动SET Y0 手动ALT Y0

网友I:
在STL中是可以的。
步进指令手自动切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在STL中是可以的。

相当于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