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2014-07-06):
请教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区别?为什么有两根线和三个线的,它们都分别如何接线?

网友A:
随便找个温控仪一看便知!!!

网友B:
这些基础问题,为什么不用百度呢?

网友C:
热电偶是转换为电动势大小变化 热电阻是电阻大小变化

网友D:
接线的问题需要看接什么,温度模块 温控仪?

网友E:
热电阻和热电偶都是测温元件、一个是电阻的变化一个是电压的变化。一个是普通三线连接一个是两线补偿导线连接。其实这两个元件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没有可比处。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