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

楼主(2014-07-06):
汇川 MD330 30KW在用多圈电位器接+10v AI2 GND 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来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的快慢,现在是问题是在电位计调节后频率一直波动从0HZ 突然升到17.7HZ 有升到22.89HZ,有突然降到5HZ,一直波动着,不知什么情况导致的,(电位器10V电压时均匀变化的,应该电位器没问题)请大家帮帮哦!!感谢

网友A:
汇川变频器AI2端子是电压和电流信号通用端子,通过控制板上的短接插片转换。检查一下是否插在电压这边。像你这种情况多数还是电位器引起的,还是先换个电位器试试!

楼主:
电位器换了,还是一样呀!短接片也是对的。

网友B:
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A:
三楼说的对!恢复出厂试试。如果不行,主频率源设置AI1,接AI1试试。

网友C:
应该参数值变了,恢复出厂值吧

网友D(2014-08-17):
电位器换个 阻值大一些的 试试看

网友E:
可以用變頻內部監看設定頻率跟外部調速器的電壓比值對嘛!看負載是否有堵住不順

网友F:
换WXD3-13,阻值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