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

楼主(2014-07-06):
热电阻分几种?PT100电阻,T型热电偶,CU100热电阻等如何与智能数字仪连接?
海纳百川

网友A:
智能仪表里面仪表都有兼容的范围;现在的智能仪表几乎兼容绝大多数的热电阻热电偶;仪表里面参数有设置范围;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常用的热电阻分度号有Pt10、Pt100、Cu10、Cu50、Cu100等,一般与智能数字仪连接采用三线制连接,也有通过温度变送器连接,一般的智能表都能兼容以上分度号。记者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