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按装EPLAN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14-07-06):
我按装完EPLAN,根据按装说明到第五步的时候,点启动加密狗服务,出现“Error 1275",是什么原因啊?知道的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说出你那EPLAN的版本!估计是你没安装好解密狗导致的问题,不过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出错代码也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祝你好运!!

网友B:
加密狗没有装好吧?再装一次吧。

楼主:
先谢谢以上两位朋友!
我装的软件是EPLAN P8 2.1.6 软件(破解版)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
有知道的朋友烦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个版本的不支持64位,建议换win7 32位的,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系统默认安装路径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