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1s是几轴输出

楼主(2014-07-06):
请问各位前辈fx1s是几轴输出的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在不加特殊模块时只能带2个伺服(步进)。记得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谢谢 一楼的工程师大哥

网友B:
那要看速度的

网友C:
新疆的工程师说得不错,不过FX范围有点广,1S,1N,2N本体是2路脉冲,3U跟3G是3路,2N的速度是20K不能做定位,其它是100K

网友D:
楼上说的极对,赞一个

网友E:
4楼说的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