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使三菱PLC内部时间继电器的值能保持

楼主(2014-07-06):
求助。我用的是FX1N的PLC,内部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了一个时间值,但是每次关断电源之后时间继电器的值都恢复到了0,如何能使这个设定值能失电保持?

网友A:
將TIMER現在值MOV到計數器即可解決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利用上电初始化,LD M8002 MOV 一下

网友C:
先是把当前时间值存到断电保持的寄存器,下次上电时候直接把这个值送给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