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楼主(2014-07-06):
请教各位信捷PLC有没有像台达PLC那样有一个MODWR数据写入指令?或者类似的指令用来与变频器RS485通讯用的,直接就可以写入数据不用编写复杂的程序。请指点。
相信自我!

网友A:
信捷有这个指令,而且他还有向导功能,现在发现信捷的PLC有些功能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如果是信捷以外的变频器还可以这样设置使用吗?
相信自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信捷以外的变频器还可以这样设置使用吗?
用modbus的读写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它变频器要支持MODBUS,就可以信捷也不是挺好,老是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