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FX3G-60MT-ES-A多余的点可以直接控制气动电磁阀动作吗?

网友A:
最好不要,要加一级功率放大

网友B:
如果你不拍烧点就试试

网友C:
如果是气动的电磁阀是可以的

网友D:
看电磁阀的线圈电流符合不,是可以的,加一级功率放大最好,难免会有短路的时候

网友E:
通过中继过渡下不更好

楼主:
谢谢大侠们,用中继就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