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安川H1000通讯

楼主(2014-07-06):
如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s7-300与安川H1000如何通讯??

网友A:
图在哪里?可以走profibus通信的。

网友B(2014-08-06):
首先你要选购h1000的通讯卡。(可以咨询安川公司具体型号)然后在s7-300软件中增加gsd文件。还要选带profibus的cpu,或者是增加232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