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画面失真

楼主(2014-07-07):
组态王运行画面有黑色矩形条出现,之前程序运行是没有问题的,装了一次系统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的,画面如下,大家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是把XP换成WIN7了吗?

楼主:
没有啊,系统还是xp的。

网友B:
我做的工程也出现这个现象,搞不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或是显存不够?

网友D:
找到适合你主机显卡的驱动,多半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