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控制箱怎样降温除湿?

楼主(2014-07-07):
我们这里夏天控制箱温度高,湿度大,大家介绍一下用什么办法降温除湿。

网友A:
加风扇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在控制箱顶部装个除湿设备就行了!!

网友C:
控制柜温湿度调节机

网友D:
装个空调,就是密封条件要好一点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有控制柜专用空调,即可除湿又可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