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QD77MS4定位模块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07):
请问,QD77ms4的定位模块可以带MR-J3的驱动么??
QD75MH的定位模块可以带J4的驱动,这个已实践,现在突然间不知道MS的可以带J3的么? 可以的话该如何设置?

网友A:
QD77ms4是SSCNET III/H输出的,但是J3一部分是不支持的,不过也有一部分是支持的,看看你的J3行不行。只要是SSCNET III/H输入就可以。

网友B:
J3A 脉冲输入控制的
J3B 通迅控制的

网友C:
向三菱客服确认过:QD77ms4可以驱动J3B;QDMH可以驱动J4B;J3B和J4B可以混用。三菱客服是这么回复,但还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D:
MH带J4的话,需要把J4电机切换成J3的模式才行。

网友E: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