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怎样设置上电后自动回原点呢?

楼主(2014-07-07):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伺服控制怎样设置PLC上电后自动回原点呢? 如位置不准了关一下电就回一下原点,在原点指今前加什么指令呢?如二轴控制又如何控制回原点呢?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方法不可靠!!回原点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手动回原点,而不是自动回。回原点PLC多有回原点的指令,你完全可以参考一下使用手册上的事例程序.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工厂要求自动回原点!是否有方法呢
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M8002驱动回原点指令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用的什么PLC,一般都有上电后第一个扫描周期可以用来启动自动回原点就好了!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M8002启动脉冲。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E:
看到你的問題,發現你可能沒有流程邏輯的觀念,設備在上電後,在安全的狀態下,應該對所有的控制元件做原點復歸的動作.以確保所有的元件都在原位置上.
下载积分:+2(刘特斌)

网友F:
用PLC程序回原点,初始化扫描时,各就各位
下载积分:+3(刘特斌)

网友G:
跑步向钱 的头像很靓
下载积分:+1(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H:
这个在保存证安全情况下回原点,实在要做,M8000加一个延时好点,起码有些准备急停什么的,
下载积分:+3(刘特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