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量转速程序

楼主(2014-07-07):
急求高手:我做了一个直流电机性能测试程序,想用旋转编码器测量电机的转速和旋转方向的检测。
编码器型号是E6B2-CWZ6C欧姆龙的,PLC是三菱FX1N的,其它动作和电流电压的检测都做好了,
就差转速了,做不出来要被老板骂了,希望高手救急下。最好是程序!先谢谢了!

网友A:
用SPD 指令就可以

网友B:
SPD或用个仪表测速然后通过通讯获得 若是要求测量的响应更快的话就得写程序了,具休实现有很多种方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计数中断然后把 获得的脉冲数除以时间,或者把扫描周期设为恒周期然后PLC经历了N个扫描之后把脉冲除以这几个周期的时间。本人比较喜欢后者,因为中断的话它的周期是变化很大的,也可以不设为恒周期把每次的周期时间相加不过要注意了取样的时间越短获得的速度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想获得更稳定的读数在要求的工艺下适当延长取样的计算周期

网友C:
我喜欢开时间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