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28系列PLC怎么玩呀

楼主(2014-07-07):
最近得到一台欧姆龙的早期产品,送电后编程器在3个状态位都显示 PASSWORD!
操作按键只有“嘀嘀”声,显示不变化。请问怎么解决?
恢复到可编程状态。

网友A:
找操作手册

楼主:
谢谢提醒,全是日文看不懂呀。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CLR+MONTR键,再按CLR,进到地址0000,按向下键就可以看到程序了。
QQ:105674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