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EK2编程问题

楼主(2014-07-07):
我新电脑安装了GX WORK2编程软件和三菱FX1NPLC链接以后读取不了里面的程序求赐教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通讯线,通讯参数设置;软件;PLC做了限制,PLC通讯接口都有可能。

网友B: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你还是不要学编程的好
QQ:1056748134

网友C:
首先打开编程软件,建立工程,编好程序后,点击软件左下角(链接目标),出现Connection1,双击Connection1,然后设置即可

网友D:
先确保电脑跟PLC是否已经通上

网友E:
查电缆和接口设置,测试通过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