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08ADA伺服驱动器过载报警

楼主(2014-07-07):
各位大侠,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安川SGDM-08ADA伺服驱动器报警A71过载,但是更换伺服驱动后,伺服电机能够正常运行。
请问各位能否提示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前期能够正常使用,在没有更改参数的情况下报警A71。外部伺服电机和线路以及编码器经验证没有问题。

楼主:
难道需要自己顶?

网友A:
驱动器出问题了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模块出问题了,找个同型号的坏的驱动器,把电流检测模块拆下来换上试试。我之前这样搞好过3台松下A系列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