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4-07-07):
我用MODRD指令读取温控仪的PV值,读出来的是AE F8 41 55 ,看手册说MODRD指令读取的值存在D1073 D1074 D1075 D1076 中,
手册是这样写的
从返回数据可以看出只有低8位有效。那如果我想把读取的PV值显示在人机界面上,我应该怎么处理?直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32位D1073吗?
求求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和变频器通信做过!!温控器没做过

网友B:
用逻辑与指令将高8位屏蔽掉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