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 SP9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安装到最后总出现这个,问题是以前的版本和注册表都已经删除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解压与安装的路径都是英文的吗。就只能两种可能安装不上;1解压与安装的路径有中文。2、就是注册表问题了。注册表问题可能就得重装了。

楼主:
都是英文的,我也找网上说的删除了注册表还是不行,难道只能重装了?

网友B:
重装系统。。。。.这个版本好像是WIN7用的,你是在什么上装的?

网友C:
帮助标注 帮助,,,,,

网友D:
安装到Win8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