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

楼主(2014-07-07):
请教BCD码怎么变成BIN码的?为什么要变?

网友A:
BIN码就是二进制编码。比如十进制数的11,用BIN码表示就是1011;左边的1表示十制的8,左边第三位的1表示十制的2,左边第四位的1表示十制的1, (即 8+2+1=11)
BCD码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的编码,比如十进制数11用BCE码表示就是00010001;前面的0001表示十进制的十位的1,后面买的0001表示十进制的个位的1.

网友B:
BIN码就是二进制数,很好理解。
BCD码就是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数。不好理解。
QQ:1056748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