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时间继电器分几种?符号怎么表示?通常使用过程中如何区分用那中啊?

网友A(2014-09-06):
这个很笼统吧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  PLC
永远年轻

网友B:
是呀。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C:
分两种,断电延时,通电延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度娘吧。太不专业课了,这位大哥。

网友E:
时间继电器有很多种的,原理也各不相同,你的问题得专门总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