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用三菱的cj指令,直接跳到程序末,能当做急停吗

楼主(2014-07-08):
请问大家,我用三菱的cj指令调P1,P1里面什么都不写,空的,直接跳到程序末,能当做急停吗?

楼主:
在线等,最好能保持原位,且打开急停,恢复流程继续执行。

网友A:
用该指令,CJ指令到P1之间的程序不再执行,而且其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按下急停之前电机是运转的,按掉急停后电机仍然保持运转,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没有任何指令被发出呀!
比如伺服电机,没有接收到停止信号,怎么停止?

网友C:
不行的,定时器和计数器如果被CJ指令跳过,跳步期间它们的当前值被冻结,如果在跳步开始时定时器和计数器正在工作,在跳步期间,它们将停止计时和计数,在CJ指令的条件变为不满足时继续工作。高速计数器的处理独立于主程序,其工作不受跳步影响。如果中间有脉冲指令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