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如何对第二台电机设置

楼主(2014-07-08):
小弟新手一个 今天领导下任务 想在原来的起升变频器上再加一套控制行走系统的 ,,可是小弟看了半天说明书也没搞明白怎么设置,就是用1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系统平常用起升,行走的时候只用行走,俩个互不干涉 是用多功能端子设置呢还是用通讯呢,该怎么设置才可以 大神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A: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动机?
变频器后增加接触器就行了。
肯定后面加接触器 ,,我的意思是用什么方法变频器怎么设置才能切换到第二套系统 除了设置E3,E4,别的还用设定什么,主要是不知道如何俩个系统互相切换

楼主:
可定后面加接触器 ,,我的意思是用什么方法变频器怎么设置才能切换到第二套系统 除了设置E3,E4,别的还用设定什么

网友B:
如果PLC就可以用它加接触器一起控制啊。。。。变频器相当一个主电源。你加接触器 在加外围控制元件就可以。

网友C:
两个接触器互锁,用A的话B断开,用B的话A断开。用两个按钮控制两个接触器,怎么样?

楼主:
可是两系统的电机是不一样的 起升200KW的电机 行走是88KW的 要输入两套参数的 起升用E1,E2,行走用E3.E4。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对这两套参数互换 用起升时用E1E2参数 行走时用E3E4的参数,,,这个怎么实现
不是简单的在外面加个接触器 加个中继的问题 主要是变频器内参数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