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S7-200 SF报警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08):
S7-200 CPU226 设备一开机PLC就出现SF报警,在重新灌程序后设备就恢复正常了!
造成这样的原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求高手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1. 内存错误,如果收到强干扰,程序存储器数据有变化会发生校验码错,只有这种sf可以通过下载程序恢复
2. 您可以通过诊断发现上次的致命错误是神马
工业库

楼主:
诊断如见图片!朋友帮我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