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CPU型号是414-2DP储存不了程序!急!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神!现小弟有一难题,求高手指教。西门子型号为414-2DP的CPU,在每次断电(直接断断路器),恢复供电之后,开关自动跳到STOP位置,人为把开关打到RUN位置,启动不了设备,后发现全部程序已经全部丢失,把程序导入后,设备正常运行。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下载程序到存储卡。
程序卡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池好坏?有没有配电池?
这个不带电池的